Multisim仿真光电探测器

楼主(2017-06-01):
电路中想要将光电探测器作为信号源,请问是需要先将光电探测器等效为电流源进行模拟还是再画一个LED给探测器光信号呢?如果是后者,那么LED的位置摆放有讲究吗?谢谢!

网友A:
用个光耦代替应该可以

网友B:
Multisim中仿真肯定是转换成光电二极管的等效电路模型。使用恒流源或者压控恒流源代替光电流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