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出两路、正负可调精密基准源

楼主(2017-06-01):
电路:基准源芯片作为输入,运放负反馈改变反馈电阻阻值实现电压可调,输出接三极管扩流。电路如图虚线部分目的:上述电路输出给电桥供电,由于需要极高的稳定性(电桥电阻变化范围为80-84Ω,工作温度变化为5-60℃,稳压10mV以内),因此基准源和运放温漂等参数要足够好,希望改变运放的反馈电阻,既能实现正电压可调,在输出端接反相放大电路(放大倍数为1)和三极管扩流,同时能输出一路负精密电压,如图
问题:1、第一个运放输出正电压正常,输出负电压不正常,如何更改电路;
2、有可以实现该功能的其他电路吗,就是只改变一个反馈电阻实现正负电压同时产生相同变化;

楼主:
横过来的图

网友A:
“第一个运放输出正电压正常,输出负电压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

此外至少得提供运放型号和供电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运放输出正电压正常,输出负电压不正常”

怎么个“不正常”?

老师,请看我下面贴的仿真图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仿真图,基准芯片随便选的一个1.25V的,然后正输出是对的,负输出就不对了

楼主:
我就是按照这样仿真的,咋就不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仿真图,基准芯片随便选的一个1.25V的,然后正输出是对的,负输出就不对了
...

把运放的电源给补齐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运放的电源给补齐了再看看。

好了

楼主:
这个图怎么仿真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的仿真图,基准芯片随便选的一个1.25V的,然后正输出是对的,负输出就不对了
...

电源都没有怎么工作啊,4.7应是电原脚吧

楼主:
我给的第二个图也是能输出正负两路,怎么和第一个图结合起来啊,这样可以少接一个运放

楼主:
下图是我仿真的结果,想少用一个运放输出正负电压,但是结果不对,改变与TL431连接的可变电阻的阻值,电压值也不变,但是如果将R3、R4与TL431的输出断开,通过可变电阻TL431的输出是可变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又好了,我一开始按照四楼仿真的电阻值设定R2,结果怎么调节可变电阻输出都不变,然后把R2改小了以后发现可以了,好奇怪

网友C:
加几个防止自激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几个防止自激的电容;

不知道哪里加,哪里会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