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为什么LM7805的实际参数和官方手册差距好大

楼主(2017-06-01):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比如L7805的使用,官方的手册是这个样子的

可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实际测试也是可以运行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容的参数,影响的是什么呢?差了那么大,依然可以运行。

网友A:
通常按数据手册中的典型参数设计即可。

你所给出的那个应用,可能是设计者自己的特殊考虑,比如负载和源。但通常不会用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B:
现代的线性稳压器,一般不依赖外部电容工作,所以你在很大范围内改变电容的值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影响的是噪声和纹波,两者差别可能近10dbu左右!

网友D:
要活学活用,根据需求调节。

网友E:
输出不建议用太大的电容,据说输入掉电情况下有可能会烧78xx。
输入用不用大电容看具体情况,官方手册用在稳压情况,
如果输入是整流出来的需要加上滤波电容,当然就要用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F:
这两个电容是为了防止负载某一时刻索取电流过大,而芯片瞬间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就会使输出电压出现波动从而影响了供电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够用就行了,一般不需要这么大。

网友G:
6楼和7楼的解释是正确的。官方给出的是7805自身的电路部分,滤波不计算在内。输出部分的大电容容量也需要根据实际电路设计。只是很多人不在意这些细节,而7805也可以适应这些范围。

网友C:
原来芯片手册在电工心目中的分量这么重!跟新华字典一样权威!

倘若去看老美和鬼子设计的电路,我估计跟手册上一样的几率,可能是几十到百分之一!

网友G(点评):
典型的不看手册就说话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芯片手册在电工心目中的分量这么重!跟新华字典一样权威!

倘若去看老美和鬼子设计的电路,我估计跟手 ...

手册不权威的话,看什么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册不权威的话,看什么好呢?

我没说手册不权威!我说的是没必要那么死,手册上电容是多大的,我们就要选个差不多的电容!
例如,如果纹波和噪声不到60dbu就完全能接受了,如果布线允许且合理,那可能不要电容就行了!但如果要求需要80多,甚至90多,那几百微法都小了!

网友H:
低频稳定要求一定电容 保证远离自激范围  ?放止反偏要加二级管于输入端  或1 3端?

网友I:
这要深究的话与电源完整性有关,可以了解一下电源分配网络PDN,过小的电容会由于变化电流超过PDN互连阻抗时会引起电压下降。这个现象叫做轨道塌陷。至于用多大的电容,与你后面负载芯片的功率不无关系,不过也是可以通过计算和仿真得到的。

网友J:
还是没有认真研究datasheet,c的大小要主影响Load Transient and Line Transient.t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说手册不权威!我说的是没必要那么死,手册上电容是多大的,我们就要选个差不多的电容!
例如,如果 ...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使用LDO的时候,尤其是给MCU供电的时候,都不会去测量这个参数的。倒是为了做断电保护的时候,为了让前级断电后后级还有余力供电,故意把这个大电容加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低频稳定要求一定电容 保证远离自激范围  ?放止反偏要加二级管于输入端  或1 3端? ...

意思是1和3之间加一个反向的二极管吗,倒是见过这样的应用,但是不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不建议用太大的电容,据说输入掉电情况下有可能会烧78xx。
输入用不用大电容看具体情况,官方手册用在 ...

掉电的情况下,电容放电,也不会超过输出电压的,不可能烧坏78x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要深究的话与电源完整性有关,可以了解一下电源分配网络PDN,过小的电容会由于变化电流超过PDN互连阻抗时 ...

好专业。一定要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是没有认真研究datasheet,c的大小要主影响Load Transient and Line Transient.txt

我仔细研究下手册,好多英文,确实没好好研究。

网友K:
两个电路都可以的,电容大,纹波和杂音少点,不过成本就增大。

在消耗功率大的电路里,就需要电容大。

网友H:
掉电的情况下,电容放电,也不会超过输出电压的,不可能烧坏78xx吧     是反向流动   输出向输入端流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掉电的情况下,电容放电,也不会超过输出电压的,不可能烧坏78xx吧     是反向流动   输出向输入端流动 ...

不会烧坏的,如果这么容易烧坏,就不能成为产品了,设计上都做好保护的。

网友L:
现代的线性稳压器,一般不依赖外部电容工作,所以你在很大范围内改变电容的值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很少有用这么大电容的,上电冲击太大。

网友K:
L7805的额定输出电流是1A,在这样的电流一般100u就行了。

来自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