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做OV5640 Camera朋友吗?一起交流交流啊!

楼主(2017-06-01):
本人在做Camera 5640, 碰到问题了。有朋友在做,或已经做成功的朋友吗?一起交流交流呗!

楼主:
大侠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是信号不好有干扰还是寄存器设置不正确?

楼主:
照的都是如下照片!

网友A:
你好,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做,基本上出来的图片没问题,就是现在想读寄存器的值,读不出来,不知道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B(2017-08-10):
你好!我现在在imx6s上调试ov5640_mipi,内核是3.10.53。ov5640_mipi.c未作什么改动,在设备树中I2C3下加入ov5640_mipi节点。然而insmod ov5640_camera_mipi.ko后,I2C上能看到write to 0x78的时序,但5640无ACK。 OV5640上由有源晶振提供时钟,经测试为24M。此外,DVDD、AVDD、DOVDD测试分别为1.5v、2.8v、2.8v。再此外,i2cdetect可以看到i2c下面的其他节点都挂上了的。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C(2017-12-06):
这有没有可能是HREF没弄好,行同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