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谁对蓝牙双模和蓝牙单模有研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6-01):
     我一时半会儿也看不过来蓝牙协议栈,现在先想了解一个点,今天有人跟我说蓝牙单模限制传输字节在几十个范围内。蓝牙双模可以一次传输256个字节以上的数据量。这句话怎么理解?我就是不明白,这跟单双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感觉这个讲的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讲的透彻。

你说的这个,我也看过了,字面意思我也理解。我现在问的是关于收发字节的问题,毕竟我没有写过这个代码,还没有研究透协议栈是怎么回事。我是问深层次的问题。

网友B:
我曾经写过一段

网友C:
自身没有完全投入技术开发,但是简单理解就是单模传送简单的数据,双模可以传输音频图像,复杂数据,所以传输形式不一样。
因此双模强大点但是也耗能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身没有完全投入技术开发,但是简单理解就是单模传送简单的数据,双模可以传输音频图像,复杂数据,所以传 ...

不是,双模是可以向下兼容,跟传输复杂数据没什么关系。就拿BT4.0 BLE还不是可以传输音视频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写过一段

额,那您能说下吗?

网友D:
我用的双模蓝牙,BLE的数据通路一样是只能23-24个字节传输,所以每次传输数据包都是切成块传输的。例如我这边都是20个字节一传输,因为超过24个字节以后,会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而且10Ms内只能用串口传输一个数据包,超过了也会丢包。这个情况跟蓝牙芯片的处理有关,需要芯片这边做调整,但很难,因为最开始我这边只能有18个字节,强烈要求下,蓝牙的代理商那边才改成24个的。算下来,只要你使用的BLE的数据通路,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你需要和蓝牙的FAE沟通问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双模蓝牙,BLE的数据通路一样是只能23-24个字节传输,所以每次传输数据包都是切成块传输的。例如我这 ...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用蓝牙做数据传输都用SPP协议?数据传输协议不管单模还是双模都跟协议传输数据字节有关,而且都限制到几十个字节?也有可能是蓝牙芯片做了间接处理,缓存?让蓝牙芯片实现了几百字节的传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双模是可以向下兼容,跟传输复杂数据没什么关系。就拿BT4.0 BLE还不是可以传输音视频的信息。 ...

双模向下兼容我理解。
但最后BLE 4.0可以用来传输音视频,能否告知具体的方式或是参考产品么?
如果您说的是蓝牙4.0而不是BLE4.0,那我就明白。
貌似BLE5.0,TI的一颗芯片刚开始加入语音控制电路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模向下兼容我理解。
但最后BLE 4.0可以用来传输音视频,能否告知具体的方式或是参考产品么?
如果您说 ...

那您能说下BLE4.0和BT4.0有什么区别联系

网友E:
蓝牙4.x 包括BLE(低功耗,小数据包)和传统蓝牙 两种方式 , 就有不同组合了。
单模BLE ,
单模传统蓝牙 ,可以高速传音频和文件
双模BLE+传统蓝牙 ,可以切换工作模式

低功耗 BLE4.0/4.1 只能支持 41字节的payload ,所以有效载荷都是20字节不到

新的BLE4.2支持 255字节的payload ,不过需要新芯片支持。

单模BLE芯片 CC254x ,nRF51822,DA14580 之类只能支持BLE4.0/4.1数据包格式。

双模都是传统蓝牙芯片公司做的,例如CSR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您能说下BLE4.0和BT4.0有什么区别联系

BT4.0 涵盖了蓝牙4.0的所有,通常所说的传统蓝牙,BR/EDR和BLE;
而BLE 4.0,是BT 4.0 中的一种,主打低功耗,是相对于传统协议的补充。
BLE 4.0是BT4.0的子集。
望指教~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大侠帮我解答问题。解惑不少。非常感谢。

楼主:
其次:
在我的上一个帖子里,有个大侠说了一段话,但是这位大侠再没出现呵呵。我引用在下面:

"蓝牙是一种通信协议
蓝牙芯片大致也有两类:
一类是已经将蓝牙协议栈硬化在芯片上了,有些是SOC片上系统,里面有一个MCU,进行蓝牙应用开发,实际上就是进行单片机开发,有些不是片上系统,那么就要和一个MCU组成应用系统,它们之间可能是串口、SPI口、IIC总线等,实际上还是在做单片机开发。
另外一类是没有将蓝牙协议栈硬件在芯片上,只是将MCU和蓝牙电路组成了一个芯片,那么在开发的时候就会复杂很多,需要在一个蓝牙的协议栈上面进行你的应用程序开发,也就是楼主所说的操作系统,因为协议栈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这类的芯片最常见的就是TI公司的CC2541。
第一类芯片,开发起来简单,但是价格比较贵。
第二类芯片,价格比较便宜,但开发起来就要一定水平了。"

第一类芯片 有没有能举例子的芯片?我听说的和看到的貌似都是裸片,没有将协议栈硬化到芯片上的?

刚接触这块,领导又让马上选型,这简直是不可能事件,多谢各位了。
我最近调查了很多蓝牙芯片公司和蓝牙芯片,国内外加起来十几二十家。头大了。

我现在想做的产品就是做个蓝牙智能卡读卡器。和手机配套的。只做数据传输。领导说最大传输量一次256字节,貌似还不能分包。这个问题先不考虑吧。貌似不能分包是不可能的。关键这个产品要求成本低,尺寸小。蓝牙芯片的价格最好控制在5块钱左右,整个产品价格控制在30元以内。还要支持安卓和苹果系统。USB充电和通讯,再外加个ADC电源检测。基本也就这些了。大牛们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蓝牙芯片。

我是想直接找个蓝牙芯片,协议栈硬化到芯片里的。SOC,里面有ADC和几个GPIO,应该就差不多了。这样开发周期也短,也省事儿。就用一个芯片外加几个元器件就好了。

请各位给提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蓝牙4.x 包括BLE(低功耗,小数据包)和传统蓝牙 两种方式 , 就有不同组合了。
单模BLE ,
单模传统蓝牙 , ...

您说的这些PAYLOAD,是您看的数据手册里提到的吧。我听说蓝牙做数据传输,协议只有两种一种是经典蓝牙的SPP,还有一种就是BLE。您说的这些PAYLOAD应该也是受限于这两种协议的吧?这些协议要不要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