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FMC的问题

楼主(2017-06-01):
fm, AD, ui, WRITE, TE
uint32_t FMC_ADRR  = 0x0001f000;

FMC_Erase(FMC_ADRR);
FMC_Write(FMC_ADRR , (uint32_t)0x01);
FMC_Erase(FMC_ADRR);
FMC_Write(FMC_ADRR , (uint32_t)0x02);

我这样写有问题,应该是二次擦除引起的
有时数据会错乱,有时单片机会死机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呢,能否给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你为何写完一个地址,就擦掉了另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何写完一个地址,就擦掉了另外一个?

实际上不是这样写的,不过追根究底是这样发生的
把其他地方省略了
多次擦除后会导致数据错乱或是死机

网友B:
不要总是对一个位置擦写,要知道Flash寿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总是对一个位置擦写,要知道Flash寿命有限。。

谢谢你,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也许可能是被擦除坏了才导致的吧,代码看起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对一个页面不停擦写,两三秒就能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对一个页面不停擦写,两三秒就能废掉。。

虽然我没有想要不停擦写,不过这几率也差不多了,我要擦除一大片区域,要记录的数据挺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虽然我没有想要不停擦写,不过这几率也差不多了,我要擦除一大片区域,要记录的数据挺多的。。。 ...

估计已经废掉了。。应该开辟一段空间,循环写。

网友D:
估计废了。换个,修改一下读写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