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 jtag下载jic时出现Error:Serial Flash Loader Active Serial ...

楼主(2017-06-01):
用的是ep1c3t100c8n,epcs用的是m25p16,
下载sof文件正常,但是sof转成jic后通过JTAG下载就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209075): Serial Flash Loader Active Serial Memory Interface on device 1 is not granted .

以下是我的配置管脚和JTAG管脚上下拉电阻,nCE脚的下拉电阻我改成0欧姆了,MSEL0直接对地,MSEL1对地和连到VCC3.3V都试过,同样的错误

这个问题折腾了好久,求大神帮忙解决或者提供思路

楼主:
同样的设置在之前自己设计的ep1c3t144c8n板子上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楼主:
捞一下,求助

网友A(2020-05-20):
楼主,你好,请问你曾经遇到的“fpga jtag下载jic时出现Error:Serial Flash Loader Active Serial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258-1-1.html?ordertype=1)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老项目EP1C3T144,JTAG下载sof都正常,JTAG下载jic(接线同下载sof)就是出同样的错误,求请教

之前通过JTAG编程JIC文件时一直同时选择“Program/Configure”和“Verify”,总是提示“Serial Flash Loader Active Serial Memory Interface on device 1 is not granted .”,无法正常编程EPCSXX. 刚刚阴差阳错的只选择了“Program/Configure”,没选Verify、Blank Check,居然编程成功了,成功之后无论再怎么选择(包括同时选中Program/Configure、Verify、

网友B(2021-04-13):
Error (209075): Serial Flash Loader Active Serial Memory Interface on device 1 is not granted .
可下载sof到FPGA,但下载不到EPCS4中jic文件
因为是老同事画的图,JTAG的引脚未按手册推荐的TDO不加上下拉,TCK下拉1k,而是JTAG的引脚全部上拉10k,一致宣称说“我一致这么用,没问题”
经过测试,发现用示波器测试TCK时,竟然能下载进去,后来按手册给的TCK下拉1k,TDO不加上下拉电阻,可正常下载ji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