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场效应管IRF640与变压器搭建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6-01):
频率为1MHZ的脉冲经过AD812放大到Vpp=12V,然后接IRF640做开关,经过变压器放大后驱动超声波换能器。结果在实际搭建电路中发现经AD812放大后直接连接IRF640出来的波形不太理想(有可能是阻值选的不合理造成的),我就在812后面接了一个推挽电路(波形见IP1点波形图),然后在连接IRF640,波形还算满意。但是如果做开关使的IRF640连接变压器就会出现波形突变,并且峰峰值很大,我用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是5:15 ,按理说经过变压器出来的波形峰峰值是72V左右才对,怎么会是300v左右呢,并且在波形结尾处还会有一个比较突变的波形,峰峰值有五六百伏。
我的困惑(如下)求大神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1:IRF640做开关电路可不可以不用AD812放大和推挽之后打开,直接由3V3的PWM波经过光耦,然后用一个PNP的三极管做开关使用,之后驱动IRF640。
2:为什么IRF640做开关电路,不连接变压器的时候波形正常(见IP2点处波形图),连接变压器之后波形不正常(见IP3点处波形图),难道是我的阻值选配的不合理造成的?
3:为啥经过变压器之后的峰峰值不是3倍放大的值(见IP4点处波形图)?
4:我看网上看到一个电路(见网络搜索电路图),除了变压器型号一样外其他都不一样,人家可以把波形稳稳的放大到300V多点,为啥我用我的方法不能(网上的场效应管用的是NTP18n06),还有就是我按照人家的电路重新搭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路,我的NTP18N06效应管死活没反应。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IRF640适应是高频的吗?只少要驱动MOS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640适应是高频的吗?只少要驱动MOS级吧

MOS管可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