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请进:寻一种东西,机械式循环导通

楼主(2017-06-01):
    我想设计一种测试热电阻测温电路板精确度的系统,打算用精密电阻生产10个典型的阻值,代替pt100热电阻作为电路板的输入。
    电路板比较多,有没有某种机械式的东西可以不断循环往复选择性导通呢?

    本来想用机械式多路开关,但就非要操作者自己拧好多次,而我的系统里面有好多路热电阻呢

     谢谢!

网友A:
老式汽车分火头就是旋转六角形压触6个开关,让六个气缸循环点火。楼主几个开关就用几角形。

网友B:
用干簧继电器较合适,接触电阻小,小巧.用一只cd4017作10进循环导通控制.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5.wUQNtb&id=42685492430&ns=1&abbucket=18#detail

楼主:
收到,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式汽车分火头就是旋转六角形压触6个开关,让六个气缸循环点火。楼主几个开关就用几角形。 ...

谢啦!

网友C:
t叔方案不错,4017前最好再前加个单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