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想用fpga做光链路的10/100M交换机,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17-06-01):
小弟做光通信的,之前一直做光链路,现在做到组网了。
项目要求是用光链路实现交换机,小弟之前没有做过这个,底子薄,求坛里大神帮忙。
初步想法是总机用FPGA用RMII和百兆PHY83848通信,83848通过RJ45跟上端路由器通信。
总机和从机用双向光链路,从机再和83848通信转成RJ45.
现在问题是小弟之前没做过网络这块,底子不够扎实,只知道一点交换机工作方式,怎么实现一点想法没有。
小弟想交换机是收到A端口发来的以太帧之后,从帧里读出来源MAC和目的MAC,源MAC和A端口映射,然后把这个帧群发给bcde... 然后下一个帧再映射b端口等等等等。
不知道小弟这个印象对不对,小弟想如果要做这个交换机,是不是用RMII从83848读出来的数据就是MAC帧呢?
小弟菜鸟一只,不懂地方实在太多,望坛里大佬能不吝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既然以前做过光链路,应该知道VLAN划分,qinq, 流量管理,stp生成树等等吧,这些都是交换机设计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以前做过光链路,应该知道VLAN划分,qinq, 流量管理,stp生成树等等吧,这些都是交换机设计需要考虑 ...

额,我之前只是做可见光通信的光链路,您说的这个,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接触过。
只是项目要求实现可见光通信,多用户联网。我想到的就是做可见光的交换机,只实现多个用户通过光通信接入网络,不考虑多余功能,IP也不用分配,直接接在路由器上。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最基本的二层交换机,FPGA通过phy芯片从路由器接受以太帧,读出来目的mac和源mac,源mac用于映射端口,然后把这个包按着目的mac,通过可见光链路发给对应的用户。不知道这样考虑对不对,有没有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以前做过光链路,应该知道VLAN划分,qinq, 流量管理,stp生成树等等吧,这些都是交换机设计需要考虑 ...

我只是想做个简化版的二层交换机,不需要Vlan划分,stp生成树之类的吧?

网友B(2020-10-12):
承接定制开发交换机10/100/1000/2.5G(博通,marvell,MTK,realtek等方案),路由器
,光通信设备(XGPON,GPON,EPON),光交换机(10G/25G/40G)
WIFI无线路由器(MTK,博通,高通等方案),
5G/4G路由器,
工业网关,物联网关,
提供方案,量产产品。QQ3502159724.

网友A:
类似的ASIC实在太多,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