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不到100khz,有啥放大整形一体的芯片?

楼主(2017-06-01):
如题,用分离元件自然可以做到脉冲放大整形,但是功耗体积成本都上来了.想找个放大整形一体的芯片,脉冲频率不到100khz,目前只想到了红外遥控解码芯片,但是那个固定死了38khz,而且直接解码了.
注:脉冲用于数传,所以幅度至少应该到1.7v以上.

网友A:
信号源幅度都没说,叫人家怎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幅度都没说,叫人家怎么建议?

10mv,最好能到3mv.其实前级应该有个放大电路吧?所以mv级别的都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mv,最好能到3mv.其实前级应该有个放大电路吧?所以mv级别的都差不多.

总算说出了信号源幅度。
你要放大到多少?1V?10V?100V?

网友C:
先弄个三极管放大,然后用一个比较器,比如LM393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说出了信号源幅度。
你要放大到多少?1V?10V?100V?

用于数传,要数字芯片能识别,起码1.7v吧.所以前面才提到红外遥控的解码芯片.
其实小幅度信号放大然后经过整形也是起这个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于数传,要数字芯片能识别,起码1.7v吧.所以前面才提到红外遥控的解码芯片.
其实小幅度信号放大然后经过 ...

10mV甚至3mV,不算很小的电压。
建议使用1/3片74HC04,1/6片作为放大使用,1/6片作为整形。前一个反相器施加包括直流在内的负反馈以确定工作点,第二个反相器可以施加少量正反馈构成施密特触发器用于整形。这是我想到的最便宜的方法。采用高速运放太贵。

网友D:
楼上maychang的方法确实算最便宜的了,还可以用4000系列中的六非门4069,其工作电压范围更宽,可达3-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mV甚至3mV,不算很小的电压。
建议使用1/3片74HC04,1/6片作为放大使用,1/6片作为整形。前一个反相器 ...

不到100K,393也可以胜任啊,几毛钱一个,不算贵,占地也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到100K,393也可以胜任啊,几毛钱一个,不算贵,占地也小

393失调电压比较大,我怕楼主的信号不放大直接进比较器会落到失调范围之外,造成比较器不动作。先放大呢,又怕393作为放大用不稳定。
若是使用运放当比较器用,便宜运放又不能满足100kHz这么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