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高手们,开关电源的问题,谢谢啊

楼主(2017-06-01):
请教下高手们该电路图中稳压管为什么不用加限流电阻?不会烧坏吗?还有R3电阻可以直接换成4148吗?电路参数Q1用的是13003,R2是1M,R4是820,C3是103,C2是4.7,如果输入全波整流可以吗谢谢各位

网友A:
他用半波是为了节省。
用全波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用半波是为了节省。
用全波是可以的。

谢谢,请问R3可以换4148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1:稳压管在这里的作用是限伏,Q1导通后电压加在变压器初级3,4上,同时辅助绕组6,5间感应出电压,当此电压高过4.3+0.7时,Q2导通Q1截止。从而如此往复循环运行完成自激振荡。通过变压器的变比和稳压管的阈值来确定输出电压。如果串联了电阻就会影响Q2的导通时间和导通状态,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2:R3是检测R1上电流信号完成过流保护,换成4148门限值又加了0.7过流门限翻倍。
3:如果输入全波整流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R3可以换4148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你要这样换?

网友C:
RCC线路,找资料看看就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稳压管在这里的作用是限伏,Q1导通后电压加在变压器初级3,4上,同时辅助绕组6,5间感应出电压,当此电 ...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一点不太明白,请问用r3时,检测电流时0.7不是要加上r3占用电压吗,q2导通时r3的电压怎么算?

网友A:
Q2电流最大几个毫安(R4限制),那么R3电流最大约0.1毫安,压降可以忽略。

网友D: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电流最大几个毫安(R4限制),那么R3电流最大约0.1毫安,压降可以忽略。

好的明白

楼主:
你也说说呗

楼主:
大家说空载时管子烫手正常吗?是管子不是外壳,不知道外壳温热的电源里面是不是也烫手,有人试过吗?

网友E: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楼主:
电路图是借用的,实际中Q1用的是13003,R2是1M,R4是820,C3是103,C2是4.7,R3并联有电容,为什么这么烫手,谁能帮我分析下吗?高手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管子发热具体是那只管子?多少度?用示波器测一下是否工作波形是否正常,另外变压器的设计参数也非常关键,建议还是找介绍RCC设计资料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R3有限流和防止浪涌的功能,换成4148反而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发热具体是那只管子?多少度?用示波器测一下是否工作波形是否正常,另外变压器的设计参数也非常关键, ...

开关管热,温度没有测,空载不到半钟头烫手,电源是前两年买的没动过,用了这么久倒是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R3有限流和防止浪涌的功能,换成4148反而不太好

好的谢谢

楼主:
另外一个电源电路和参数也差不多,但起电阻6M多,按计算这电阻也太大了吧,能用但同样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