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高手这个双向可控硅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7-06-01):
请教给位高手,这个双向可控硅是怎么导通和截止的?图中Z97DR是有程序控制的一个类似继电器常开触点样的,GD代表接地即0电位,X103V程序用来检测这个双向可控硅导通与截止状态的也类似一个继电器触点样的,IORB接的的交流55V电源的火线,后面接的是一个整流桥的进线端。本人搞不明白这个电路中双向可控硅是怎么导通和截止的。

网友A:
双向可控硅, 也是可控硅

特点是 可以控制导通, 却不能控制关闭.
控制极 (Z97端) 加个电压 (X103端) 就可以导通了, 建议看下器件资料.

网友B:
很简单!…分析:继电器导通、即触发极与地相联,可控硅关断!…
                       继电器开路、即触发极与地浮悬,可控硅不通!…
                       电路图有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