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7-06-02):
恩智浦的pmv32up有抗静电的属性么?或者是说自带保护呢?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建议找datasheet翻翻,里面都会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建议找datasheet翻翻,里面都会有说明

感谢感谢!但还是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但还是找不到

http://china.rs-online.com/web/p/mosfet-transistors/7982798/

随便 百度

官网 一般也都有  除非停产很长世间的

网友B:
mosfet 一般产品都没有抗esd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