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比较精准的时钟芯片,大家都用什么型号?

楼主(2017-06-02):
RTC-4553 这个型号,是百度到的,说是误差3分钟\年,大家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A:
真要高精度,搞个gps校准

网友B:
时间的精度在于晶振,不在于芯片。

网友C:
GR-87,年误差小于1秒

网友D:
RX8025 ISL1820

网友E:
如果与PC通讯的话可以定时校准,比方说每天零点校准一次

网友F:
同推荐ds3231,带自温度补偿,0-40度内可以到2ppm,算下来一年误差一分钟多点

网友G:
ds3231,当仁不让

网友H:
想要多精准?误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I:
  用的DS3231,电路简单、程序简单。
买的国产芯片,焊了100套,有2套芯片有问题。

楼主(2017-07-08):
谢谢!用了DS3231SN,现在功耗最低只能做到80ua,请问这个功耗正常吗?看手册上,我把闹钟。,晶振、中断输出啥的都关闭了,寄存器 0x0e 配置为0x04 0x0f配置为0x00。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推荐ds3231,带自温度补偿,0-40度内可以到2ppm,算下来一年误差一分钟多点 ...

谢谢!用了DS3231SN,现在功耗最低只能做到80ua,请问这个功耗正常吗?看手册上,我把闹钟。,晶振、中断输出啥的都关闭了,寄存器 0x0e 配置为0x04 0x0f配置为0x00。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DS3231,电路简单、程序简单。
买的国产芯片,焊了100套,有2套芯片有问题。
...

谢谢!用了DS3231SN,现在功耗最低只能做到80ua,请问这个功耗正常吗?看手册上,我把闹钟。,晶振、中断输出啥的都关闭了,寄存器 0x0e 配置为0x04 0x0f配置为0x00。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