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st电路 是否应该 考虑 电流流向 的 问题

楼主(2017-06-02):
大家好,有一个升压电路,如图所示。

VBAT 是2个5号的电池,同时也作为一个单片机的电源, 直连到单片机电源脚。

单片机输出PWM 控制 H_EN 信号 。将电压升高至12V

请问在切入点C 处 是否应该 加一个 二极管? 防止L1,L2的能量  反流??

考虑到 二极管有零点几的 压降  ,请问用PMOS 管 按照 https://bbs.21ic.com/icview-1006200-1-1.html 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c点电位不会高于vbat,不需要串二极管,这种小功率boost我用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点电位不会高于vbat,不需要串二极管,这种小功率boost我用了好多

但是上次有个单片机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