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7-06-02):
今天遇到一个HOLTEK 单片机,但是没有权限进入这个分组,只能在这里咨询了。这是引脚描述图
我在合泰官网搜索好久,没能找到,可能没有被广泛推广?那位老鸟能提出型号建议么?

网友A:
6个pwm没见过,估计是自已做的图库,用I/O口模拟的

网友B:
holtek没有出过带6个PWM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个pwm没见过,估计是自已做的图库,用I/O口模拟的

和我搜索的一样,果真是没的,6路模拟的了。那您见过有这种自带6路PWM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ltek没有出过带6个PWM的MCU

没有的,您见到过自带6路PWM的芯片么?

网友A:
那种32位的大芯片可支持6路以上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32位的大芯片可支持6路以上pwm

谢谢老哥

网友C:
如果PWM要求不严格,频率低,精度低,可以软件定时器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PWM要求不严格,频率低,精度低,可以软件定时器模拟

嗯,定时器模拟可以,普通IO口模拟可以,但是就像您说对,精度上不行,所以专有PWM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