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代理商

楼主(2017-06-02):
最近公司基站上要用到交换机芯片,首选Realtek的,各位有Realtek的代理商联系方式吗?

网友A(2017-08-03):
如果量大而且指定要找授权的代理的话,最好去官网看一下,渠道很多。具体要看你用哪款芯片,REALTEK代理的价格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

网友B(2018-01-02):
Realtek的很多渠道吧,官方代理的话就官网就能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