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uc/os

楼主(2017-06-02):
请问谁做过类似的项目:stm32+ucos,在usart中断中不断的接收其他芯片发来的数据帧(按规定的协议,数据的字节数不等),然后存入ucos的消息队列。
在其他任务中去从消息队列中取数据,解析出1个1个完整的数据帧,把其中的有用数据再存入相应的数组或结构体。
如果有的话,能否提供参考代码学习学习。

网友A:
你自己添加2个进程好了

网友B:
呵呵,想直接要代码估计不好找!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不过我嫌麻烦直接用的全局变量的数组存储的数据。哈哈。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方法,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
这么多数据的倒腾, 不是自己找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