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基于FMC8080接口8位LCD的STemWin的移植

楼主(2017-06-02):
基于 FMC8080接口 8位 LCD的 STemWin的移植

1前言
有客户用我们的STM32F429VET6这颗芯片,用FMC接8080的8位的LCD,我们官方提供的例程或者网上的一些资料一般都是16位,客户在移植过程碰到一些问题,本篇主要介绍FMC接8080的8位的LCD的STemWin的移植过程。

2 问题跟进与分析
1)我们先看下8080屏的时序图如下:
上图中分别是8080屏的读写时序图,所以关注的管脚其实就是读写信号,片选信号,以及数据信号,所以对应到MCU的连接如下图:
有上面的基础之后,我们来看下实际的原理图(下面节选一部分跟LCD接口相关的原理图)
2)打开CubeMx软件,根据图纸需要配置外部时钟和FMC如下图:
至此在CubeMx上配置8080屏的参数结束,我们可以先生成一个工程,然后将下面几个文件拷贝到工程里面
1、GUI_X.C -> “STemWinLibrary522\OS”
2、 GUIConf.c和LCDConf.c->“STemWin\Src”
3、 STemWin532_CM4_IAR.a -> “STemWin\Lib”
然后将上述文件的路径加到工程中,以上几步完成之后接下来就开始进行部分的程序修改了。
      首先我们点开“GUIConf.C”,会在里面看到这样一个宏:
” #define GUI_NUMBYTES 0x200000”
把“0x200000”改为“1024*50”即可(这个宏定义服务于在函数中向系统申请一个静态空间 aMemory ,接着调用 emWin的库函数GUI_ALLOC_AssignMemory 把该空间分配给 emWin。还有“1024*50”并不是定值,我们也可以改成“1024*40”或其它,视情况而定,但一般建议设置成小于“1024*50”)。然后在“GUIConf.C”中就没有需要修改的了。
接着我们修改LCDConf.c中的驱动文件
我们需要修改如下的宏,可以根据我们的电路图确定如下宏的定义,首先我们是8位,所以对应的寄存器数据应改成8位,由于LCD片选接的是单片机的NE1,所以其基地址是0x60000000,偏移地址由于是接的A18,所以对应的偏移地址0x0003ffff
       我们需要修改的是GUIDRV_FLEXCOLOR_F66709这个参数。GUIDRV_FLEXCOLOR_F66709 这个参数的修改要根据你的TFT屏所使用的驱动芯片,如我的TFT使用的驱动芯片是“ILI9341”,那么就改成GUIDRV_FLEXCOLOR_F66709如果是其它型号的驱动芯片则需要查询emWin5.32的用户手册然后进行修改。emWin5.32用户手册。
上面的步骤完成之后我们再往下看会找到这样一个函数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unsigned Cmd, void * pData)。在这里我们仅需在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项中加入我们TFT液晶的初始化函数即可;
以上步骤完成之后,emWin在运行过程中有时会调用延时之类的函数,为了实现精确定时,这里我们选用SysTick。也即需要我们在mian()函数中加入 来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而在“stm32f4xx_it.c”文件中,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修改:
最后可以添加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来测试如下:

3结论
移植的过程看似比较简单,但是有些关键点也需要注意,首先看下A18(RS信号)写寄存器是0,写数据是1是否正确,也就是基地址是否配置正确,下一步是注意如何link到STemWin了,也就是添加TFT屏的驱动芯片的driver,最后检查下配置的LCD的色深的配置是565还是666等。

对应的PDF: 基于FMC8080接口8位LCD的STemWin的移植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2021-05-12):
版主很久没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