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100例程在IAR软件中打不开问题

楼主(2017-06-02):
最近在做CC3100的软件开发  CC3100的例程在IAR软件中打不开
出现这样的错误
1:Unable to create configuration 'Debug' using tool chain 'ARM'

2: not a valid project file

3:如下图
找不到文件   但是我试了一下   我自己写的.eww文件就能打开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人遇到过  求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推荐用ccs啊

网友A:
你的iar版本选错了。要用iar for msp430

楼主:
嗯是版本错了   问一下你  CCS往单片机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还是用JTA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ar版本选错了。要用iar for msp430

我之前装了IAR软件,是另外在装一个IAR for msp430呢    还是在这个如那件上就能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版本错了   问一下你  CCS往单片机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还是用JTAG吗

可以用jtag,也可以用其他下载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装了IAR软件,是另外在装一个IAR for msp430呢    还是在这个如那件上就能设置 ...

要另外安装的

楼主:
你好!  CCS6好还是CCS5好用   安装了CCS6找不到教程   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CCS6好还是CCS5好用   安装了CCS6找不到教程   不会用

直接用ccs7就好,用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B:
这个软件版本不够。

网友B:
楼主用的IAR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IAR哪个版本?

IAR5.5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IAR哪个版本?

用那个版本比较好   一直用的5.5的哈

网友C:
装的IAR不正确

网友D:
版本不一样。

网友E:
换个编译环境。

网友F:
你使用的是嵌入式开发的吗

网友G:
这个工程上传一下。

网友H:
文档都一样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

网友I:
这个CC3100使用的哪个开发的?

网友J:
没有**成功。

网友K:
换成CCS开发,这个可以不用选择。

网友C:
估计你装了for ARM版本的

网友D:
使用低版本打开了高版本了。

网友E:
推荐TI的CCS软件。

网友F:
使用IAR for msp430

网友K:
CC3100适合CCS软件设置。

网友J:
IAR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H:
IAR的配置应该没有啥问题。

网友G:
我这里安装的有IAR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L: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IAR软件打不开?

网友L:
更新一下高版本的IAR或者使用CCS软件。

网友M: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先研究下的再说

网友N:
file:///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1_30_00_06/docs/proprietary-rf/html/cc13x0/examplesusersguide/index.html#running-examples-in-iar

请查看这个说明,我的可以,IAR比CCS开发 快多了。。。

楼主(2017-07-14):
就是版本太低了   换了个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file:///C:/ti/simplelink_cc13x0_sdk_1_30_00_06/docs/proprietary-rf/html/cc13x0/examplesusersguide/in ...

请问   你用CC3100是官方自带的CPU开发的呢  还是你自己选用的CPU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