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压/调流温控系统

楼主:
负载为电热丝,直流24V供电,最大电流2.5A,需要调节电路输出电压或电流实现电热丝的自动温度精确控制
1、具体电路,采集温度后如何实现精确控制
2、目前是否有成熟的产品

楼主(2017-06-02):
直流调压有的是通过稳压电源再加电位器调节,有的是通过buck电路或者其他DCDC电路调节,那电阻丝加热实现恒温控制这种一般用什么电路

网友A:
电阻丝恒温电路看你的精度要求,如果比较粗糙,只需要升温,不需要降温,那就简单,直接一个MOS管+电阻丝负载,然后通过PWM波控制它的电流恒定基本可以恒温(用不着BUCK电路),如果要达到既可以升温,也可以降温,那可能你得配合适当的TEC或者风扇外部散热来实现恒温,看你的需求与精度以及应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丝恒温电路看你的精度要求,如果比较粗糙,只需要升温,不需要降温,那就简单,直接一个MOS管+电阻丝负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
温度控制需要很精确的呢?温度控制120℃,要求0.05℃的波动,
还有升温和降温不能通过控制电压或者电流的大小来控制吗,一定要加散热装置?

网友A:
我做过温度控制在0.05℃以内,前提是温度被干扰非常小,也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采用PID分离方式实现,如果你使用电阻丝要达到这么高的温度,而且精度要求这么高,除非您的温度惰性非常大,否则很难达到。比如我们做光纤激光器时,其温度实际在一个非常密闭的空间中,我们使用TEC控制,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PID,实际约为0.1℃的精度区间。超过这个区间...
再回答你是否需要加散热装置的问题,你一直在加热,而温度要求精度非常高,难道只允许升温不降温就能达到精度要求的?所以。这个还是根据你的实际来确定,但是恒温...是一个平衡动态过程,所以...有温度低于你的设置值:也就是需要加热,当然也可能有某一时刻高于你的设置值,你就必须尽快把这个热量散发出去达到平衡,这个散发出去的时间依靠你的PID中的P参数常数来确定了,也即是所谓的热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温度控制在0.05℃以内,前提是温度被干扰非常小,也就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采用PID分离方式实现,如 ...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是这样,一开始是准备用220V交流给电阻丝供电,利用可控硅开关调功,通过PID调节改变一个固定周期内导通周波数和关断周波数,这个在网上有很多资料,通过查资料发现精度控制也大概能够满足。

但是换成直流24V供电,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温度控制了。主电路还是简单的开关管控制电路的导通和关断吗?然后单片机采集温度通过PID输出控制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交流和直流电压温控的优缺点对比在哪里?它们分别在哪些场合应用?或者说像这种温度在120℃左右,精度在±0.05℃下,用交流还是直流更容易实现呢,还是没有区别?

另外之所以上面我问是不是可以直接通过降压升压来实现温度的调节而不需要散热,是因为我以为直流供电可以实现快速温度控制,降压可以实现温度的立刻减小,其实还是和交流是一样的是吧。电阻丝还是惯性较大的元件。

楼主:
支流温度调控和交流温度调控优缺点对比,为什么网上几乎搜不到直流电压温控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