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迅为4418/6818开发板实现最小Linux系统自动挂载SD/TF卡/U盘等...

楼主:
迅为4418/6818开发板实现最小Linux系统自动挂载SD/TF/U盘等存储设备
在论坛里找到的,先做个笔记以后用到随时看
通过 mdev 工具实现 U 盘和 SD/TF 卡的自动挂载步骤如下:
一、配置内核
配置内核支持 USB大容量存储
1)先覆盖缺省文件
cp config_for_linux_scp_elite .config
2#make menuconfig
选择 Device Drivers -->
USB support -->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OHIC HCD support
<*> UHCI HCD (most Intel and VIA) support
<*> SL811HS HCD support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选择完成后保存退出。
3)接着开启内核热插拔,在内核根目录下的.config 文件中添加如下内容:
#vim .config
CONFIG_KALLSYMS=y
CONFIG_HOTPLUG=y
CONFIG_PRINTK=y
CONFIG_NET=y
保存退出,执行 make 命令生成 zImage 系统镜像。
二、配置 busybox
在系统编程文档的第二章中已经提供了搭建支持最小 Linux 的过程,这里就不过多解释说
明。在这里我们我们只给出支持 usb 热插拔的相关配置。
1#make menuconfig
选择 Linux System Utilities --->
  • mdev
  • Support /etc/mdev.conf
  • Support subdirs/symlinks
  • Support regular expressions substitutions when
  • renaming device
  • Support command execution at device
  • addition/removal
  • Support loading of firmwares
  • 保存退出,参照系统编程文档第二章使用命令编译生成 system.img 系统镜像。
    三、添加对热插拔事件响应,实现 U 盘自动挂载与卸载
    将编译好的 system.img zImage 镜像连同 u-boot-iTOP-4412.binramdisk-uboot.img烧写至开发板。
    1)创建 mdev.conf 文件:
    vi /etc/mdev.conf
    写入:
    sd[a-z][0-9] 0:0 666 @/etc/hotplug/usb/udisk_insert
    sd[a-z] 0:0 666 $/etc/hotplug/usb/udisk_remove
    2)创建 udisk_insert 文件
    mkdir -p /etc/hotplug/usb
    vi /etc/hotplug/usb/udisk_insert
    写入:
    #!/bin/sh
    echo "usbdisk insert!" > /dev/console
    if [ -e "/dev/$MDEV" ] ; then
    mkdir -p /mnt/usbdisk/$MDEV
    mount /dev/$MDEV /mnt/usbdisk/$MDEV
    Fi
    3)创建 udisk_remove 文件
    vi /etc/hotplug/usb/udisk_remove
    写入:
    #!/bin/sh
    echo "usbdisk remove!" > /dev/console
    umount -l /mnt/usbdisk/sd*
    rm -rf /mnt/usbdisk/sd*
    4)修改脚本权限
    chmod 755 /etc/hotplug/usb/*
    如下图所示插上 U 盘,此时就可以看到/mnt 目录下多了个 usbdisk 文件夹
    进入到 usbdisk 文件夹,看到 sda1 文件夹。说明我们已经成功将 U 盘挂载到开发板的
    /mnt/usbdisk 下的 sda1 目录。拔掉 U 盘就可以看到 sda1 目录消失。
    四、实现 SD/TF 卡的自动挂载
    1)在 mdev.conf 添加如下内容:
    vi /etc/mdev.conf
    写入:
    mmcblk1p[0-9] 0:0 666 @/etc/hotplug/sd/sd_insert
    mmcblk1 0:0 666 $/etc/hotplug/sd/sd_remove
    2)创建 sd_insert 文件
    mkdir -p /etc/hotplug/sd
    vi /etc/hotplug/sd/sd_insert
    写入:
    #!/bin/sh
    echo "sd card insert!" > /dev/console
    if [ -e "/dev/$MDEV" ]; then
    mkdir -p /mnt/sdcard/sd
    mount -rw /dev/$MDEV /mnt/sdcard/sd
    Fi
    3)创建 sd_remove 文件
    vi /etc/hotplug/sd/sd_remove
    写入:
    #!/bin/sh
    echo "sd card remove!" > /dev/console
    umount -l /mnt/sdcard/sd*
    rm -rf /mnt/sdcard/sd*
    5)修改脚本权限
    chmod 755 /etc/hotplug/sd/*
    如下图所示,插上 TF/SD 卡,此时就可以看到/mnt目录下多了个 sdcard 文件夹。
    进入到 sdcard 文件夹,就可以看到我们 TF 卡中的文件以及目录。说明我们已经成功将
    TF 卡挂载到开发板的/mnt/sdcard 下的 sd*目录。退出当前目录,拔掉 TF 卡就可以看目录消
    失(不退出当前目录就拔掉 TF 卡可能会造成系统重启)。

网友A(2017-06-21):
    很好的贴子内容

网友B(2017-07-26):
    顺个经验,已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