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对数放大器请教,在线等,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7-06-02):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光电对数检测放大器,光电流大概10nA~10uA,待测信号速率1MHz左右, 之前没接触过对数放大器,求助各路大神,请问有没有什么类似功能的集成IC,或者参考电路,或者相关参考资料,不甚感激!!

网友A:
知道个型号AD755N,但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B:
10nA-10uA,只有3个数量级,应该用不着对数放大器。
如果用对数放大器,考虑到二极管结电容及电路中各种电容,频率太快不一定跟得上(看具体电路)。

网友C:
我使用的是ADL59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是ADL5904

这个不是对数放大器哦   是ADL53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nA-10uA,只有3个数量级,应该用不着对数放大器。
如果用对数放大器,考虑到二极管结电容及电路中各种电 ...

是的  现在选了几款IC  在nA级电流时  速率都在1MHz以下   有点麻烦  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是ADL5904

查无此型号

网友C:
我没有说使用的是对数放大器,我说的是,对于你这个uA量级,我的皮秒及飞秒功率检测使用的是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