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对数放大器请教,在线等,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7-06-02):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光电对数检测放大器,光电流大概10nA~10uA,待测信号速率1MHz左右, 之前没接触过对数放大器,求助各路大神,请问有没有什么类似功能的集成IC,或者参考电路,或者相关参考资料,不甚感激!!

网友A:
对数放大器是指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呈对数函数关系的放大电路。实际的对数放大器总是兼具线性和对数放大功能。
输入信号弱时,它是一个线性放大器,增益较大;输入信号强时,它变成对数放大器,增益随输入信号的增加而减小。

TI 的对数放大器电路有 LOG10X(101,102,104), LOG11X(112,2112,114)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数放大器是指输出信号幅度与输入信号幅度呈对数函数关系的放大电路。实际的对数放大器总是兼具线性和对数 ...

谢了  在考虑LOG1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  在考虑LOG114,

对数放大器在小电流时的带宽会变得很小,以LOG114为例,10nA时的带宽只有12kHz.
根据系统的要求,比如精度的要求,自己搭建TIA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  在考虑LOG114,

airwill在本版块上传过一个小信号处理合集,小信号电流的放大,TI也有类似的方案的,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嗯  请问  这些资料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放大器在小电流时的带宽会变得很小,以LOG114为例,10nA时的带宽只有12kHz.
根据系统的要求,比如精度 ...

分析得很对  我现在就是担心小电流时的带宽问题,,ADL5304目前带宽最高的集成对数IC了   但是好像使用比较复杂   而且没有适合我应用的参考电路  有点风险  还在分析中     ;自己搭TIA的话,感觉把我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