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常用的DC-DC降压芯片有哪些型号,SOT23封装的

楼主(2017-06-02):
大家常用的SOT23-6封装的DC-DC降压芯片有哪些型号,最大输入电压在DC50V,最大输出电流1A左右,开关频率500KHz左右

网友A:
ti的TPS系列有,到TI官网去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TPS系列有,到TI官网去搜

去TI看了下DC-DC降压转换器,没找到最大输入电压在50V左右的SOT23封装的

网友B:
50V输入的,那么小的封装估计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