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 DAC7718

楼主(2017-06-02):
有谁用过DAC7718芯片,求教应该怎么用写它的寄存器,试了很久都没成功

网友A:
这个没有捷径的,除非是正好用过的,不然只能一步步拿逻辑分析仪抓波形和官方手册的对比了。抓波形吧

网友B:
应该怎么用写它的寄存器?  按照时序来操作就能实现.
你可能需要先验证你的时序

网友C(2022-02-17):
我现在也在用DAC7718芯片,我是设置的单极性输出。12V电压供电,5V参考电压。寄存器设置的4V输出为什么最后输出只有2.6V。  后面不管怎么修改代码,输出都是2.6V,不会改变。请问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在用DAC7718芯片,我是设置的单极性输出。12V电压供电,5V参考电压。寄存器设置的4V输出为什么最后 ...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dac7718.pdf?HQS=dis-dk-null-digikeymode-dsf-pf-null-wwe&ts=1647586219944&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252Fgeneral%252Fdocs%252Fsuppproductinfo.tsp%253FdistId%253D10%2526gotoUrl%253Dhttps%253A%252F%252Fwww.ti.com%252Flit%252Fgpn%252Fdac7718 这是用户手册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