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发个:山寨MAX3232/SP3232的双工工作问题及山寨辨别

楼主(2017-06-02):
本来发在ST MCU回帖里面的,这里单独发个主题,方便大家借鉴下排除问题。

近年山寨MAX3232CSE/SP3232EEN肆虐大陆,价格从0.25到0.6不等,还有些高仿品以假乱真,卖1元多高价充当进口原装害人,此次生产就遇到,开始买了2Kpcs MAX3232CSE,0.27一片,当时生产比较急,我想山寨最多有个别不良,没测试就拿去贴了,结果回来一测,蒙逼了,全部不良!! 没有一片是OK的,现象就是电流大(18mA),所有IO电压都在1.5V左右,估计发生了闩锁效应,无正负压产生,后来寄了我的几片板子给供应商,供应商寄给汕头某山寨厂,反馈结果说在我的板子上确实无法工作,不过我已经全部贴了,只给我补偿了260元,倒霉!
拆下的MAX3232和MARK:

生活还得继续,又找了一家,0.55购进一些国产大芯片,一测试,表面上没问题,一通讯测试,问题来了,R1通道在115200波特率下接收误码很高,即使协议里有CRC校验,但多次重传仍然出错,T1/T2/R2正常,又退回去了。
山寨之大芯片MAX3232 MARK(底部打PHILIPINE标识):

一气之下,找了一家宣称假一赔十的SP3232供应商,说绝对是原装进口,¥1.25又进了1K来测试,这次不直接上产品板了,决定先来个彻底测试:

测试板,有几种厂家的3232:

测试发现山寨品在连接PC(232电平为+/-10V)全双工下均有问题.
测试方法: 将3232的TTL端T/R短接作LOOP,上图黄色跳线帽即为LOOP,232电平端接PC,此时PC发送数据按道理应该会收到一模一样的数据。问题来了:
1、如果串口电平在+/-10V时,接收数据会很大干扰,无论什么波特率(2400都会)都可能会收到误码,发出的232波形类似三角波;
2、用USB转RS232的线接此板子,232电平在+/-5V左右,此时双工收发正常,波形也正常;
图: 正品SP3232EEN(能工作在230400之下任意波特率,再升就有误码,CH1为PC TXD,CH2为PC RXD,下同)

图: ¥1.25之假冒SP3232EEN

图:国产之大芯片MAX3232CSE

后面又使用USB转串口,将TTL TXD发到此接口板,尝试两个串口同时收发,使芯片工作在全双工模式下,下面是波形:
可以发现,在接收数据同时的发送波形严重失真,一旦未接收数据,则发生波形就恢复正常。注意,当与3232接口的232电平为+/-5V时,全双工不受影响,工作波形是完全正常的。

正品和山寨品的1/3/4/5脚波形,黄色为山寨品,蓝色为正品。

测试了几种不同来源的山寨MAX3232CSE,SP3232EEN,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山寨品采用恒定频率开关电容实现正负压产生,如上图为265KHz方波,正品则是变频率的,估计是根据电压自动实现,所以真品都很省电,山寨电流往往比较大。

TI/SIPEX/MAXIM的3232手册:(关键参数空载电流、输出扫幅参数都一致)

结论:
判断山寨和正品3232其实很简单:
1、正品的空载电流在0.3--1mA,实测正品SP3232为0.36mA,山寨品SP3232为4.05mA,山寨品采用恒频率开关电容,电流往往比较大。
2、正品输出扫幅为+/-5.4V,也就是万用表测量2/6脚电压,正品为+/-5.5V左右,山寨品为+/-6V左右
3、有一招简单判断,将232电平端接PC物理串口,TTL端短接,收发数据应该一致,此BUG遇到的所有山寨品都有。

吐槽:
不是我不爱国,尼它玛起码做个芯片要能用啊,这种不能用的别拿出来害人!

欢迎大家测试补充。

网友A:
LZ不厚道,应该把这几个山寨厂名字说一下

网友B:
就算是山寨厂也不可能专门做一个不能用的ic,性能可能差点,价钱也会低很多。

网友B:
最有可能是用普通232 remark的,楼主可以试下5v供电下是否正常

网友C:
买到假芯片,不仅浪费了资金,还耽误交货周期,最终损失了不少。在市场上采购到假冒翻新元器件的风险早就存在,而且未来也不会消失。

楼主:
电压为5V时,山寨品正负压达到+/-9.5V左右(与PC串口电平相当),此时双工工作正常,正品3.3V供电正负压在+/-5.5V, 5V时在+/-5.7V,可见正品还是有充电泵的电压自动控制。
另外我也没说山寨完全不能用,但是某些条件下会有问题,这里只是提醒一下。 我也用过多批山寨了,奇葩的是我这次遇到的全部无法工作(见我第一段内容),山寨完全看运气。

网友D:
芯片看多了,基本都能看得出来的,,,你没买原装的你居然还敢直接全部贴,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主要就是双工没一片是好的!

后来找人买一批原装,抽出几片贴着试试看。测试ok,再批量贴。

类似情况的芯片:DS3232EEN,买来国产的有百分之几不行。但原装的太贵啊 ,亲!

楼主:
终于淘到一批¥1.3的真品SP3232,一测试完全OKUSB转串口460800BPS,波形超棒

物理串口115200

芯片MARK:

网友F:
卖0.2x都有正常利润的山寨芯片,如果假冒原装货卖到1.x的话,算算利润率,那可是贩卖du品、jun火才能达到的程度。据说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在其《工联和**》一书中讲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与中国的山寨232接口片比,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家实在弱爆了。

网友G:
我们也买到过丝印是 MAX3232  底面又是 飞利浦 的蚀刻 - -!   结果毫无疑问  根本没数据 。。

网友H:
不要在接近极限的情况下使用,一定要留有余量,也被坑过几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芯片看多了,基本都能看得出来的,,,你没买原装的你居然还敢直接全部贴,佩服你的勇气 ...

是的,一般看丝印就看得出真假。

网友I:
我这边之前也是,现在已经替换为ADM202EA,贵一些,但可靠。

网友J:
去那几个正品的商城应该能买到真的吧? 比如硬之城,立创商城,云汉商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主要就是双工没一片是好的!

后来找人买一批原装,抽出几片贴着试试看。测试ok,再 ...

3232的还好吧,不过市场散新什么时候都是比原装便宜一大截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淘到一批¥1.3的真品SP3232,一测试完全OKUSB转串口460800BPS,波形超棒

SP3232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价呀,只怪你太单纯了楼主

网友K:
引用 网友A:
LZ不厚道,应该把这几个山寨厂名字说一下 ...

还厉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最有可能是用普通232 remark的,楼主可以试下5v供电下是否正常

还厉害

网友E(2017-07-28):
夏天电网电压不稳,双工容易出问题。开机后电压稳定后,再双工就可以。

网友L:
我买的1元多的485芯片,一上电就能发出乱码。后来我在芯片的TX输入脚加了上拉电阻解决的。

网友M:
卖假货的商家曝光一下啊,楼主

网友N(2018-07-11):
make 一下 刚好遇到此类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O:
我也中招过,3.3v供电全双工必出错,单工能正常通信;5v供电单双工也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P(2018-10-09):
我公司有SP3232EEN,原厂原装正品,有需要的亲们联系!

网友Q:
进口原装的利润较少 但是相对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比较有保障 。我们一直致力于进口原装产品(*╹▽╹*)

网友R:
您好,我司是韩国IKSmei一级代理商
您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ILX3232TSDT可以替代MAX3232   质量是OK的,价格很有优势
我的微信;mattoid006   QQ3003714016
电话:0755-82807291
深圳奥伟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