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现在做了一个32的简单的最小系统,为什么下载不了程序?

楼主(2017-06-02):
原理图如下:

板子出来后用ISP方式下载,读取片子信息如下,但是在擦除的时候会出现片子擦除不了的情况,后来以为是片子被锁,但是用网上的方法看了之后发现是没被锁定的,几块都是同样的问题,求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SWD接口试试呢

楼主:
因为做的时候要足够小,不用的就没接,只能用ISP方式下载

网友B:
能读到芯片,就是擦除不掉,能影响的只有复位和电源了。

网友C:
PC的下载程序换个试试

网友D:
65MB FLASH + 65MB RAM ? 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读到芯片,就是擦除不掉,能影响的只有复位和电源了。

复位的话没加按键,只是断电上电复位,但是FLASH读数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MB FLASH + 65MB RAM ? 通信正常?

FLASH的读数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的下载程序换个试试

换了的,主要是连接的时候FLASH读数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