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运放的具体作用有哪些?

楼主(2017-06-02):
很多时候运放除了放大信号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我想请教一下,很多电路使用双运放的作用是什么?还有使用1:1放大的运放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很多电路使用双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你指的是双运放集成电路,那通常只是考虑节省空间和连接而已,这样系统集成度更高。

“还有使用1:1放大的运放有什么好处?”

1:1那基本就是跟随器,通常是提高驱动能力的考虑。

网友B:
在数字电路中,双运放作用对于传感器信号比较弱,先放大再比较输出,做跟随器作用的较多,在电源电路中一般做比较器较多

网友C:
运放主要作用自然是信号变换, 最多的是放大, 还有信号运算电路.
也有做比较器用, 不过建议使用专用的比较器更合适

双运放, 2级信号放大, 或者两路信号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路使用双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你指的是双运放集成电路,那通常只是考虑节省空间和连接而已, ...

就是说提高对负载的驱动能力?那我们在对信号进行采集的时候是不是很少会用上跟随器?因为这个时候通常直接就接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数字电路中,双运放作用对于传感器信号比较弱,先放大再比较输出,做跟随器作用的较多,在电源电路中一般 ...

我有一点没明白的是,既然信号一级放大之后就可以了,那后一级为什么还需要进行比较勒?是为了输出信号的稳定性?还是说减少输入噪声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主要作用自然是信号变换, 最多的是放大, 还有信号运算电路.
也有做比较器用, 不过建议使用专用的比较器 ...

那如果同等放大倍数,只需要使用一级放大就能满足了,那是不是就可以不再使用双运放了?毕竟双运放在成本上肯定要高,而且二级放大岂不是增加了硬件电路的复杂性,这在可靠性上也是不利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点没明白的是,既然信号一级放大之后就可以了,那后一级为什么还需要进行比较勒?是为了输出信号的 ...

这个是电路的需要,比如恒温烙铁,就是放大之后运放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来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路的需要,比如恒温烙铁,就是放大之后运放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来恒温的 ...

谢谢 明白了  没太接触了这些所以有点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