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8as单片机为什么采集到的端口电压值不准?

楼主(2017-06-02):
采用片上的10位ADC采集端口实际电压为3.3V,但测到的电压为4.02V左右,上下跳动的很厉害,大约在0.3V上下跳动,很奇怪,求大神指教。代码如下:
unsigned int ADC_P11()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AD_Dat=0;
        unsigned char Tmp;
        ADC_CONTR|=0x80;
    for (i=0;i<10000;i++);

        P1ASF|=0x02;
        ADC_CONTR=0xE1;
        for (i=0;i<1000;i++);
        ADC_CONTR|=0x08;
        status=0;
        while(status==0)
        {
            status=ADC_CONTR&0x10;
        }
        ADC_CONTR&=0xE7;             // 将ADC_FLAG清0, 0xE7=1110 0111B,ADC_FLAG=0,ADC_START=0。
        AD_Dat = ADC_RES;                // 默认高字节高8位。
        AD_Dat <<= 2;
        Tmp = ADC_RESL;
        Tmp &= 0x03;
        AD_Dat |= Tmp;
        return AD_Dat;
}
int main(void)
{        u8 t;

        float Vin;
        unsigned int ADvalue;               // 存放AD转换返回的结果
        while(1)
        {

                ADvalue=ADC_P11();                // 采样P1.1口模拟输入电压
                Vin=VCC*ADvalue/1023*100;              // 注意是1023才正确
                OLED_ShowNum(103,6,Vin,3,16);        //显示电压值
        }
}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很多。建议上传下电路图

网友B:
adc脚要设置为高阻;电源要稳定。

网友C:
电源和电压基准稳不稳?

网友D:
只有一个可能,电压本身就跳动这么大。

网友E:
用昂宝的MCU吧  比这个好些    QQ  20328568

网友F:
跳动这么大  电源不稳 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些解决掉之后 根据你对采样时间的要求 在程序中添加合适的滤波算法 (平均法 排序取中间求平均  或者找出出现次数最多的量  或者几种方法结合使用)

网友:
外接基准试试吧

网友G:
先看下你待测信号源稳定不稳定吧  再看看你的电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