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互补PWM转为带死区时间的双极性方波?

楼主(2017-06-02):
如题

网友A:
第二幅图,可不是互补PWM,已经带有死区。
这种情况,其中一路反相,再与未反相的那路叠加即可。

网友B:
用变压器;推挽电路

变压器隔离,而且不用单独设计电源,相对简单

网友C:
先做正负12V电平转换,再用高速运放搭成加法器合成信号。

网友C:
想想,还是全用分立元件搭成本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可不是互补PWM,已经带有死区。
这种情况,其中一路反相,再与未反相的那路叠加即可。 ...

有没有直接产生这种双极性信号的芯片啊?频率可调,且死区时间可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产生这种双极性信号的芯片啊?频率可调,且死区时间可调的

有。

网友D:
两个光耦,双12V电源适合的电阻,就可以组成隔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