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BI怎样和PA0对应的

楼主(2017-06-02):
#define KBI0_BASE                                (0x40079000u)
/** Peripheral KBI0 base pointer */

KBI_Init(KBI0, &sKBIConfig);
   怎样和PA0对应,不理解

网友A:
应该是通过sKBIConfig来实现的吧。

网友B:
PA0 KBI0_P0引脚功能就是这么对应的,选择PA0的功能1对应的就是KBI0_P0功能。

网友B:
开启引脚的重印射就可以选择为KBI功能了。

网友C:
可以把功能配置为其他引脚吗?假如我想同时使能串口和I2C怎么办?

网友D(2017-09-15):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功能配置为其他引脚吗?假如我想同时使能串口和I2C怎么办?

可以配置成其他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