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么看运放数据手册的I/O口电流?

楼主(2017-06-02):
先看Isource,也就是IO口的输出电流能力。手册上写Vo=2V的时候,输出电流40mA.
我理解是:内部电路压差13V(15V供电),那么损耗0.52W,由于Rja=250°C/W,那么温度就是130度了。
这么高的温度,怎么提供40mA哦。

再看Isink:输出VO=2V,输入电流20mA.
同理解,输入内部电路可以承受功率问0.04W.
此外,Vo=0.2V,输入电流怎么变成了50uA?
电压越低,吸收电流能力越低吗?

比如说实际电路中,运放IO输出口外接一个电阻到VCC(比如15V吧),当运放Vo=2V,能吸收20ma电流,
然而,当Vo=0.2V时候,只能吸收50uA电流吗?
要知道短路电流可是高达60mA的呢。

网友A:
这是 324 的参数么

"温度就是130度了。"    是的, 如果长期这样工作就会到这个温度的, 热是要积累的, 这样的条件下只能短时间工作

Isink:输出VO=2V,输入电流20mA;  Vo=0.2V,输入电流怎么变成了50uA?

是这样的, 这里是吸收电流哦,   输出三极管的电流越大, 压降也越大

楼主:
谢谢解答,原来是这么理解,
Sink 电流为50UA,压降为0.2V
40ma的时候,压降为2V.
吸收电流的时候,运放的Vo就是内部三极管的V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原来是这么理解,
Sink 电流为50UA,压降为0.2V
40ma的时候,压降为2V.

无论是Isource还是Isink,都是输出电流,无非方向不同而已。注意都有Output修饰。
因此,首帖“此外,Vo=0.2V,输入电流怎么变成了50uA?”中称Isink为输入电流是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