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静电的人触摸电容器极板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7-06-02):
先假设人体带的静电为正电荷,有一个电容器不是带电的(两个极板上的电荷量皆为0)

人不经意间触摸了一下电容的一个极板,人体上的部分电荷转移到了电容的一个极板上。 由于另外一个
极板悬空,依旧不带电荷。

这个过程是不能用电路的观点来解释的。因为流入电容器与流出电容器的电流不相等,不符合电路的集总规则。
说这个过程是给电容充电,欠妥!

大家怎么看?

网友A:
大概其是这样的:

楼主(点评):
你这个图更准确

网友A:
LZ:

虽然给了你一个“大概其”,但还是得跟你说,“电路”是不能表达这些东西的。

你还得看《电磁学》....

网友B:
楼主不妨换个问题考虑:
有一个孤立带电导体,例如丝线悬挂起来的球。人站在绝缘板上碰触了一下此导体,导体上原有电荷将如何分布?人体接地,导体上原有电荷又将如何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其是这样的:

如果上极板的电荷做够多,以至于电场强度超过了介质的耐受程度,介质是否会发生击穿?

网友B(点评):
替HWM回复一句:有可能击穿。电容量越小越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换个问题考虑:
有一个孤立带电导体,例如丝线悬挂起来的球。人站在绝缘板上碰触了一下此导体,导 ...

如果人体与大地绝缘,电荷将球与人体之间重新分布。

如果不绝缘,球上的电荷将流入大地。

网友B(点评):
后一句应该说:球上电荷在球、人体和地球之间重新分布。

网友C:
纯数学的电容。

谢谢大家!

2个极板大小一样形状相同。

如果2个极板的形状不同。

那么那个C的计算公式就失效了。

即使所有的EMC工作者的老师O什么ta之类的。

也是把一根导线对于大地的电容C称为C的。

然而这并没有纯数学的定义。

纯数学的电容的2个极板的面积一样大小形状相同。

但是一个导线对于大地的电容C。

从何谈起啊?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其实静电问题不属于电容的问题。

谢谢大家!

把静电荷电容混为一谈。

是教科书的受害者及教科书干的。

摩擦起电的原理从来就没有被解释过。

而仅仅就是承认现实罢了!

那么如今。

本大师的教导再次照亮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即: 摩擦起电的原理就是PN结的原理。

静电对于AC220V的电子设备来说。

其实并没有影响。

因为水涨船高的原故。

但是一个i没有上电工作的电子设备。

不能带有静电。

因为静电属于初始电压。

好在电子设备通过外壳接地。

那么静电也很难产生。

然而问题就是静电是绝缘体的特性。

这才是最容易被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所意想不到的。

国产教科书的受害者们认为: 绝缘体不可能有电,

然而绝缘体才会有静电。

例如过去的商场购物。

商场会免费赠送塑料袋。

然而本大师教导你们说:扛着红旗的其实是反红旗的。

这些塑料袋经常带电。

何以见得?

因为经常粘在人身上。

因此其肯定带有静电。

并没有一个电池给塑料袋充电。

而是这个塑料袋在生产的时候就带电了。

或其塑料袋的制作材料就是一个N型或P型的半导体性质的材料。

那么人体不可能总是电中性。

人体或多或少带有电荷。

至少化纤类的衣服就可以与塑料袋生成PN结。

即化纤衣服为P型半导体性质的 ,而塑料袋是N型半导体性质的。

2者接触就产生了PN结。

这是因为塑料袋和化纤衣服接触后,电荷移动,从而产生了“空间电荷区”。

这个空间电荷区是极性相反的电荷。

从而化纤衣服与塑料袋互相吸引从而粘在一起。

因为化纤类衣服中的多子为正电荷。

而塑料袋的多子为负电荷。

塑料袋中多子因为多所以浓度高。

而化纤衣服的多子因为多所以浓度高。

浓度高的多子向浓度低的扩散。

这种扩散也可以理解为电荷的重新分布。

总之。

这2种不同的多子的扩散和飘逸的结果就是。

均匀充满了化纤衣服和塑料袋。

然而一旦多子都在2者内部均匀分布。

那么空间电荷层就必然带电了。

因为在2者没有接触的时候。

2者各自的多子都是均匀分布在各自表面。

从而呈现电中性。

而一旦多子们互相重新分布。

那么空间电荷区就必然带电了。

就像2个电容极板的不同极性电荷短路在了一起。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一旦PN结生成。

谢谢大家!

PN结也是电荷的重新的均匀分布现象。

与那个“静电球导致了头发爆炸形状”的原理一样。

不同的就是PN接形成了一个反电容。

如果强行分开PN结。

或把化纤类衣服与塑料袋(过去商场免费赠送的那种塑料袋)。

而不是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收费的塑料袋。

强行分开。

那么化纤和塑料袋分别都带有不同极性的电荷,而且绝对值还大小一样。

那么当带有化纤衣服的人类。

四处游荡的时候。

起就是一个行走的静电发生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一旦人体这个行走的静电发生器。

谢谢大家!

接触CMOS电路。

那么与CMOS的绝缘封装材料的这个绝缘体形成了PN结。

一旦手离开CMOS。

那么CMOS就带有静电了。

这个静电可以给CMOS电路中的电容性质的电路充电。

从而这个CMOS电路在上电之前就带有了初始电压。

这可以导致Vgs的电压很高从而导致上电即烧毁的现象。

对于三极管的电路来说。

因为三极管的Vbe天生具备TVS的特性,其电压不可能超过2V,故而总是安全的。

而且BE之间还有电阻,那么即使电容的电荷也可以放电。

从而三极管电路总是不会受到静电的影响。

但是即使如此三极管电路也不应该有静电。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e2的这个问题绝对是世界性悬而未决的问题,幸亏有大shi。

楼主:
"替HWM回复一句:有可能击穿。电容量越小越容易击穿。"

1.如果带静电的人触摸了MOS管的G极(其它脚悬空),导致击穿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模型解释?

2.网上找到一张图

这个人对芯片的一个脚放电,同时芯片还有其他脚接地。这种情形芯片会被损坏。
但是即使芯片的脚不接地,同样也会损坏,对吗?

网友B(点评):
“如果带静电的人触摸了MOS管的G极(其它脚悬空),导致击穿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模型解释”? 可以。

网友B(点评):
“但是即使芯片的脚不接地,同样也会损坏,对吗”? 只能说有可能,并不必然损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替HWM回复一句:有可能击穿。电容量越小越容易击穿。"

1.如果带静电的人触摸了MOS管的G极(其它脚悬空) ...

Well.

大地不可能只有4个电荷。

谢谢大家1

人体也不可能只有4个电荷。

即使4个电荷在大地。

也依然如同4滴水进入大海一样。

因此。

不能使用电路模型来描述静电问题。

Well。

静电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人体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带电了。

这个带有电荷的人接触接地的金属就会急速的“电荷重新分布”。

其实就是身体的电荷流入了大地的意思。

人体和大地不是电容极板的关系。

带电的人。

如果接触一对电容极板。

那么人离开之后。

这个电容也就被充电了。

就是人体的电荷有很多流入了金属板同时感应另一个金属板。

也就是说带电的人可以给电容充电。

这个也可以解释CMOS的静电问题。

一旦CMOS的GS电容被静电所充电。

那么高于20V在上电后就烧毁。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即使没有外界物体触碰,一些电容在空气中存放也会有电子偏移现象。
击穿未必会损坏器件,要看击穿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没有外界物体触碰,一些电容在空气中存放也会有电子偏移现象。
击穿未必会损坏器件,要看击穿类型。 ...

如果是MOS管,G极与衬底之间的绝缘层击穿肯定是坏了。

但是如果GS间并有ESD保护二极管,首先击穿的是二极管。

ESD二极管发生钳位的时候,就是需要工作在击穿状态,即使击穿了也没有事。

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MOS管,G极与衬底之间的绝缘层击穿肯定是坏了。

但是如果GS间并有ESD保护二极管,首先击穿的是二极 ...

电压击穿,功率击穿,一个损坏结构,一个不损坏结构。同样是击穿,还得看击穿能量。这种特性可以在电路设计中被利用,我的产品中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击穿,功率击穿,一个损坏结构,一个不损坏结构。同样是击穿,还得看击穿能量。这种特性可以在电路设 ...

击穿我不太懂,只是有个概念。
电场的场强太大,将绝缘材料中比较稳定的电子给强行推动起来,使得绝缘材料不绝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击穿我不太懂,只是有个概念。
电场的场强太大,将绝缘材料中比较稳定的电子给强行推动起来,使得绝缘材 ...

“电场的场强太大,将绝缘材料中比较稳定的电子给强行推动起来,使得绝缘材料不绝缘了”
气体和绝缘液体被击穿,电流相当大。但电流减小后,气体或者绝缘液体仍然能够恢复到绝缘状态,因为气体和液体没有什么结构可言,也就谈不到结构破坏。
16楼所说,可能是指PN结被击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场的场强太大,将绝缘材料中比较稳定的电子给强行推动起来,使得绝缘材料不绝缘了”
气体和绝缘液体 ...

用过单向可控硅里击穿没有坏的这个特点。

网友G:
哦daSHI的回复真是夺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过单向可控硅里击穿没有坏的这个特点。

是的。单向晶闸管正向不怕击穿,只要击穿后电流能够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