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8067 集成了DWO1+8205A性能于一个芯片,带电池正负极防反接...

楼主(2017-06-02):
SD8067输入电源正负极反接保护的单芯片,兼容大小 REV_1.0 是一款完整的单节锂电池充电器,世界首创带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3mA-600mA 充电电流。采用涓流、 恒流、恒压控制,SOT23-6 封装与较少的外部元件数目使得 SD8067成为便携式 应用的理想选择。SD8067可以适合 USB 电源和适配器电源工作。 由于采用了内部 PMOSFET 架构,加上防倒充电路,所以不需要外部检测电 阻器和隔离二极管。热反馈可对充电电流进行自动调节,以便在大功率操作或高 环境温度条件下对芯片温度加以限制。充满电压可分为三档:4.35V、4.2V、3.7V。 充电电流可通过一个电阻器进行外部设置。当电池达到预设电压之后,充电电流 降至设定值 1/10,  SD8067将自动终止充电。 当输入电压(交流适配器或 USB 电源)被拿掉时,  SD8067自动进入一个低 电流状态,电池漏电流在 1μA 以下。SD8067的其他特点包括电源自适应、欠压 闭锁、自动再充电和两个用于指示充电结束和输入电压接入的状态引脚。

特点:
• 兼容大小 3mA-600mA 的可编程充 电电流;
• VCC 输入端反接保护;
•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 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
• 电源自适应;
• 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 带涓流、恒流、恒压控制;
• 可直接从 USB 端口给电池充电;
• 精度达到±1%的预设充电电压;
• 最高输入可达 8.0V;
• 自动再充电;
• 2 个充电状态开漏输出引脚;
• C/10 充电终止;
• 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 65μA;
• 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 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
应用
·微型锂电池、充电座、移动电源
·蜂窝电话、PAD、MP3 播放器
·蓝牙应用

网友A:
曰!
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锂电充电管理芯片嘛,非要标榜成锂电池保护芯片,这两者可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B:
误导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