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VP烧录STM8程序的两点说明

楼主:
1.每次都必须重新选择程序进行加载,不然会出现更新不到新代码的情况

2.每次烧写完毕必须关闭软件。再次烧写的时候重新打开

网友A(2017-06-02):
我是保存project,每次打开加载project的。

网友B:
...出现更新不到新代码的情况
什么意思?你是开发时更新还是量产时更新?
开发时可以在IDE直接下载或调试吧,
量产时只要建立一个工程,程序选项数据之类的一次处理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更新不到新代码的情况
什么意思?你是开发时更新还是量产时更新?
开发时可以在IDE直接下载或调试吧 ...

你这个确实说的,我好像有点傻。。为什么不直接用IAR下载呢。。。好久没碰了,突然有个小的bug需要修改,确实有点傻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