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下TPS659127的问题

楼主(2017-06-02):
现在使用TPS65912做了一批板子,发现有些板子的待机底电流为4毫安,有些板子为10毫安。
1,将底电流为10毫安的板子上PMIC(tps659127)的4路DC-DC上的1UH电感更换,有些板子的底电流可以达到4毫安,但还有些板子依旧是10毫安左右。
2,将TPS659127的DCDCX_AVS的ECO寄存器写1,让DC-DC在待机时进入ECO模式,则所有的板子电流都可以降低到4毫安。
-----DCDCX_CTRL的DCDCX_MODE我们设置为0,为auto PWM/PFM模式。

网友A:
是说有些板子不能进入待机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有些板子不能进入待机模式吗

板子进入待机了,但有些板子待机电流为4毫安,有些板子为10毫安。
板子进入待机只是系统BB端进入了待机,DCDC和LDO都还是打开的状态。
且不会让PMIC进入SLEE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