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扩AD,怎样才能给AD提供稳定的正负15V电压

楼主(2017-06-02):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B:
怎么需要这么大电压供电?

网友C:
使用线性电源供电

网友A:
使用LDO的芯片试试。

网友D:
一个7915可以产生负电压。

网友B:
这个可能干扰比较大。

网友C:
可以使用7815和7915芯片。

网友E:
主要是看看要求  如果需要LDO    7805等可以考虑

网友E:
如果是对个头   输入电压有要求  可以考虑金升阳的一些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