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协议从机命令接收问题

楼主(2017-06-03):
当前产品用的4路ds18b20产品进行多点测温,新需求要求每个点要再加一个温湿度芯片,也就相当于一个温度,一个温湿度。为了产品兼容主机对18b20的操作,从机用单片机来模拟18b20,收到18b20命令做出相应的回应,只是在读取温度时将保留字节替换为另一路的温湿度
当前问题:
1.在外部中断里处理单总线的通信,接到低电平信号时,开始判断是不是复位脉冲到来(进中断先开始判断是不是复位脉冲),如果是就开始一个字节的读操作,判断对应命令,然后对应操作,退出中断,但是如果一个复位跟着两个命令,命令间有延时,第一个命令处理完就会自动退出中断,第二个命令之前没有复位时序就会被丢失。
2.18b20的搜索ROM的算法:大概看了下他的搜索算法,感觉有点复杂,虽说是两读一写,但是里面也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没法准确评估这个代码量到底有多大,请研究过18b20搜索算法的给一点指点,作为从机应该怎样回复主机发的搜索ROM

网友A:
MCU用于单线从机时注意总线裁仲就好;
例:
收到一个地址位1,比较自身对应位为1,有效
收到下个地址位0,比较自身对应位为1,无效,复位前不再响应以后的数据;
数据也是一样,为0时直接发送,为1时发送后比较数据,不为1就停止,所有数据为0时优先;所有地址读取时读到的数据是前面0最多的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用于单线从机时注意总线裁仲就好;
例:
收到一个地址位1,比较自身对应位为1,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