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路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
大神,
如图所示,气泵串入市电整流桥回路中,用可控硅控制。
现象如下:当去掉R10,X1时气泵正常工作。当加上R10,X1时,气泵停止工作。
气泵功率小,大约20W~30W。
个人分析:尤其气泵功率小,所以内阻特别大,加入RC后可控硅两端电压起不来(实际万用表测量确实基本为零),因此可控硅没有达到触发条件,因此不工作。
但在MOC3063的官方推荐电路中,双向可控硅中的控制电路有RC,不知道怎么分析了。。。
十分感谢!

网友A(2017-06-03):
为什么要多加一个整流桥?可控硅做交流开关才是最简单的。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电流和电压有相位差,引起开不起,关不断。

网友B:
可以用说明书里的上面的电路先试,不行,去掉这个电阻电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说明书里的上面的电路先试,不行,去掉这个电阻电容试。

多谢!
  去掉RC担心EMC问题,不想通过添加磁环之类的来降E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的问题是电流和电压有相位差,引起开不起,关不断。

多谢!
  电压电流相位差?这个我得想想,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没分析过,大神可否再提示一下。

网友C:
电路中没有整流桥出来没有串入气泵啊,触发电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涼已经先桥整了,当加入电容形成电源滤波,则给可控硅的电源降不到零,則可控硅触发导通后就截止不了,但 ...

多谢,
在没有RC的情况下气泵能正常工作,也能正常停止。

网友A:
这个MOC3063是过零触发光耦,你的电容变成了滤波电容了,可控硅和光耦的电压不会掉到0,于是不能触发。
你要用3063,配一个双向可控硅做成交流开关就最简单。

楼主(点评):
目前新出了一版,用双向可控硅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C3063是过零触发光耦,你的电容变成了滤波电容了,可控硅和光耦的电压不会掉到0,于是不能触发。
你 ...

可控硅和光耦电压不掉到零,所以不能触发?---电压不为零,电压为高时才触发把?
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加RC就不能触发了,真是没道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和光耦电压不掉到零,所以不能触发?---电压不为零,电压为高时才触发把?
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加 ...

MOC3063有这个要求啊。它需要过零信号才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电压电流相位差?这个我得想想,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没分析过,大神可否再提示一下。 ...

你这个触发信号与相位没有关系,外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C3063有这个要求啊。它需要过零信号才触发。

恩,确实是过零才能触发。但加入RC以后,理论上似乎不会影响电路工作,只是去掉一些尖峰,但实际气泵不工作了。。。。头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触发信号与相位没有关系,外面来的。

多谢!
  这边我设置触发信号是每5秒变换一次,即开通5秒,然后关闭5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去掉RC担心EMC问题,不想通过添加磁环之类的来降EMC。

我记得G处有个小电容,用来改善EMC,主回路这种方法也不可靠,设计中用过,后来改了,主回路要提高管子的电压。

楼主(点评):
大神说得有道理。防浪涌等有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涼已经先桥整了,当加入电容形成电源滤波,则给可控硅的电源降不到零,則可控硅触发导通后就截止不了,但 ...

是的,有了RC电路,有可能关不断,而不是触发后不能导通。LZ的接线有错,

楼主(点评):
刚去再确认了一下,RC一端连整流桥正,一端连整流桥负,没有再连接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有了RC电路,有可能关不断,而不是触发后不能导通。LZ的接线有错, ...

开始的时候封装确实画错了,目前电路确实没有连错线,都是PCB贴片了。我也十分纳闷,为什么工作不了,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C:
电路看错了,RC吸收主要是在交流电路中针对感性负载的,取值非常重要,
您用的过零检测光耦,过零时有触发信号才能触发过零型光藕,因此如果不能检测过零的点就需要保证触发信号有足够的宽度,您可以看一下您的触发信号,建议把整流桥去掉用交流测试一下

楼主(点评):
触发信号是没问题的,持续5秒的时间。这个是单向可控硅,不能用交流测试。多谢啊!

网友E:
光耦用错,要用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如 MOC30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用错,要用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如 MOC3011

多谢,搜了点资料,发现应该是这个问题,多谢啊,大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光耦用错,要用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如 MOC3011

很久没有露面了。

网友D:
电涼已经先桥整了,当加入电容形成电源滤波,则给可控硅的电源降不到零,則可控硅触发导通后就截止不了,但楼主说气泵停止动作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F:
先弄清楚单、双向可控硅的工作原理!…

网友G:
可能RC电路改变了电源的相位,所以可控硅不能导通。测量下加了RC电路前后,可控硅两端的波形相位有没有改变,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