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一直连接不上,求解决

楼主(2017-06-03):
芯片:stm32f103c8t6,用的淘宝买的STLINK V2 U盘类型的烧录仿真器。IAR开发环境,SWD方式连接,只接了三根线,swclk,swdio,gnd,外接电源,驱动什么的都正常,debug里面也选择了swd方式,新建了一个项目,编译正常,就是连接提示Fatal error: 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Session aborted! 完整提示:
Sat Jun 03, 2017 10:33:10: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debugger\ST\STM32F1xx_XL.dmac
Sat Jun 03, 2017 10:33:10: Connected to ST-Link/V2  Firmware V2.J21.S4 (Probe no: 61395871)
Sat Jun 03, 2017 10:33:10: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Sat Jun 03, 2017 10:33:10: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Sat Jun 03, 2017 10:33:10: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Sat Jun 03, 2017 10:33:12: Fatal error: 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Session aborted!
有遇到的么?来点提示

网友A:
CPUID 好像是芯片不对吧,猜得

网友A:
读取CpuID出错,可以还是芯片<->Link之间的问题,芯片是不是新的,SWD要芯片开启这个才行

网友B:
是不是接错线?

楼主:
线太长了,哎,服了,杜邦线才50cm左右就不行,换成10c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居然用50厘米的线连S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用50厘米的线连SWD。。。。

stm8s用了同样长度的线仿真下载都正常咯

网友C:
解决了就好,学习了

网友D:
好像是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呢。。。。。仔细检查硬件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太长了,哎,服了,杜邦线才50cm左右就不行,换成10cm左右就可以了。

50cm?平时用的都没有超过10cm的

网友F:
没有那个官方的好用,你还买ST-LINK,直接买个Nucleo,开发板啊,上面带的。还有USB转串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