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17-06-03):
我们知道,运算放大器抑制共模信号主要靠电路的对称性和发射极电阻强烈的负反馈。但现在有种说法,说反相放大器因为同相端接地,所以运放两个输入点“虚地”为零,也就不存在共模信号,由此反相放大器比同相放大器有更好的共模抑制能力。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网友A:
“由此反相放大器比同相放大器有更好的共模抑制能力”
不是这么回事。应该说:同相放大器自身的共模电压比较大。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应该说:同相放大器自身的共模电压比较大。”
这个共模电压是怎么比较大的?难道就是“虚地”的作用? “虚地”只不过是直流偏置,怎么会影响共模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回事。应该说:同相放大器自身的共模电压比较大。”
这个共模电压是怎么比较大的?难道就是“虚 ...

同相放大器,共模电压就是输入信号。反相放大器,共模总为零。

网友B:
同相共模等于Vin,反相共模等于0!!这个说法具有普遍性,甚至有"严格的理论推导"!!!

针对这个糙旦说法,有空得聊一聊!

网友B:
网上还有"有理有据"的推导呢=

共模等于U-+U+/2,因同相放大器U-=U+=Uin,所以往公式里一套,就等于Uin!
而反相是U+=U-=0,往公式里一套就是0

推导能力这么强,跟张本智和,以及平野美宇一样,都是天才少年啊!

网友C:
首先请楼主解释一下你怎么理解共模电压的?什么样的电压叫共模电压。

网友D:
以前OP,CMRR一般比较差,在90DB以下,因此引入共模电压会引发共模误差,肯定较反相要大,现在OP的CMRR一般在120DB以上,同相与反相的共模误差一般不大。常规应用不需要考量。

网友E:
同一个运放的CMRR不是确定的吗?跟同相反相接法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认为差模共模不是用U+和U-来定义,而应该用Ui1和Ui2来定义,中间有电阻,效果则大不相同。

如果用Ui1和Ui2来定义,共模=(Ui1+Ui2)/2,则不管同相反相,其中必有一个是零,所以他们的共模信号都等于输入信号。

如果用U+和U-来定义,那么差模也要用这个定义,由于不管反相同相,U+和U-都相等,差模都等于零。放大器就是来放大差模信号的,结果差模等于零,这说不过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一个运放的CMRR不是确定的吗?跟同相反相接法有什么关系?

输出结果跟输入电压,CMRR有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差模共模不是用U+和U-来定义,而应该用Ui1和Ui2来定义,中间有电阻,效果则大不相同。

如果用Ui1和U ...

你的回复很有意思。从电路不同的结点来看共模电压。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

如果运放电路的是个黑盒子,有输入输出两个端口。
如果输入是单端信号,黑盒子的作用是放大2倍,那么输出就是vout=2*vin。从这角度看,没有什么共模信号。

如果采用仪表放大器,输入是差分信号,输出的两个信号之差的倍数,这时候就要考虑共模抑制。
vout=2*(vin1-vin2).因为两个输入信号直接存在共模成分,也可能被仪表放大器放大而叠加到输出端。

我不太懂,还请明白人指教

网友F:
对的共模针对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