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单双电源供电

楼主(2017-06-03):
大家好:
       用一个运放MAX44246做个低通滤波电路,输入信号范围:0~10V,运放的参数如下:

        其中共模输入范围(Input Common-Mode Range): Vcm [ VGND - 0.05V ,   VGDD - 1.5V]

        请教:
        1、单从共模输入范围来看的话,如果使用单12V电源供电,是可以满足信号输入范围的?

        2、考虑到现场有伺服系统,干扰比较强,采用双电源(+-12V)供电,是否更有利于共模抑制?

谢谢!

网友A:
除了输入范围, 还有输出范围也要考虑的
双电源会有些优势, 不过多的一个电源和它的稳定性增加了系统的要求

网友B:
1.12V供电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可以满足10V输入的
2.双电源供电与否与CMRR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