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05):
理论上, 这个要求不复杂, 肯定有办法实现.
你的电路简单了一点, 而 LL4148 的功耗是否能够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辺MOS管显得多余,直接短路算了。

貌似也可以,谢谢

网友C:
电路原理可行,实际效果差。
建议:
开关2 PMOS改为二极管,隔离用。
开关1 PMOS,S/D方向反一下,1N4148去掉短路,在S/D上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保证电池供电持续有效。

网友D:
电路设计得巧妙。

网友E:
这电路设计得有点烂。。。
1、假如USB插入了,但没电(VBUS=0V,Ro=100),那么BAT向VBUS漏电...一般人都经常懒得频繁插拔插头...
2、D9(LL4148)电流够不?
3、既然都有D9了,还要Q2干嘛?!好吧,D9是为了防止VBUS倒灌BAT的;这都想到了,怎么没想到问题1?

网友D:
VBUS没电,那么左边的场效应管截止,右边的场效应管导通,电路由电池供电。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电路已更改如下:系统工作电流很小30mA左右。

网友F:
可以参考这个,相加开关的话在DC—IN加个pmos再输出给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