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推荐个低压差DCDC降压方案

楼主(2017-06-03):
三节5号电池供电,要求截止电压2.8V,输出2.5V,电流平均135~140mA,之前用TPS62260,效果不错,但是最近供货不稳定。本着不要一棵树上吊死的精神,想多吊几棵树,大家有什么方案推荐下。

网友A:
效率,发热,体积,精度,一概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发热,体积,精度,一概没有要求?

输入电压2.8~4.8V,输出电压2.5V 150mA,转换效率要求80%以上,小功率发热不用考虑了,精度一般都够了

网友B:
我们大把的,有需要可以联系QQ  394233008

楼主:
查了下,可用的替代方案有很多:
M3406、MT3410L、MT3420A/B,SY8088、SY8008B,BL8026、BL8027,RT8059,FP6161,MP2162
暂时就找到这些,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网友C:
电池供电,还要考虑系统总体功耗,上面的绝大部分型号耗电都远远大于TPS62260,
给楼主推荐一款SGM6031,空载功耗在1uA以内:

网友D: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E(2017-08-29):
VAS1085 QQ 2428793084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可用的替代方案有很多:
M3406、MT3410L、MT3420A/B,SY8088、SY8008B,BL8026、BL8027,RT8059,F ...

其实很多都是管脚兼容的,看哪个顺眼先画哪个,用的不爽再换

网友G:
可以看一下MPS的电源芯片MP2144,跟TI相比比较有性价比,我是MPS技术销售,可以交流一下,QQ 624081694

楼主(2017-10-13):
引用 网友C:
电池供电,还要考虑系统总体功耗,上面的绝大部分型号耗电都远远大于TPS62260,
给楼主推荐一款SGM6031,空 ...

这款参数看起来确实不错,可能价钱也不低,多谢你的推荐。不过我已选了M3406,目前测试基本满足需求,而且有很多管脚兼容的IC,以前用TPS62260供货出问题没有找到管脚兼容的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