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目前IGBT单管容量可以做到多少安培

楼主(2017-06-03):
请问各位大神,目前IGBT单管容量可以做到多少安培?

网友A:
我见到过连续电流800A脉冲电流1600A的模块。

网友B:
这个问问高铁上用的IGBT吧,那个电流应该不小,还有用在电力上的IGBT,听说国产的都用10000A或以上的了,用于变电站的直流-交流变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问高铁上用的IGBT吧,那个电流应该不小,还有用在电力上的IGBT,听说国产的都用10000A或以上的了,用 ...

没听说过单模块做到那么大

高压直流传输主要是串联的阀体

现在单模块最大的应该是3600A,多芯片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没听说过单模块做到那么大

高压直流传输主要是串联的阀体

听说主要是IGCT, ABB高压器件

网友D:
150A的芯片并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