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buck电路做24V可调降压发热严重

楼主(2017-06-03):
最近在做这个,输出5v-12v,700ma以下,我自己做了个电路,发现电流比两三百ma的时候发热就很厉害,手头上的mos是sop8封装的就没加散热片,电流在500-600ma的时候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冒烟(2k pwm,高频发热更严重)。
驱动波形的上升沿在3us以内,下降沿接近垂直,,但是mos管关断时有很大的尖峰,但是尖峰后面的振荡很小,不明白这个尖峰来自哪里,负载是电机。
小弟对电源没啥研究,第一次做这种大压降的电源电路,想问问这种做法是否可行,是否是我的电路或者驱动有问题导致发热严重的,还是压降太大导致发热量太大的。
mos管用的pt4435,sop8没有衬底辅助散热,Id=-10A

楼主:
对了,电感我用的是cd54封装的,,手头上没有大个头的那种电感就用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电感我用的是cd54封装的,,手头上没有大个头的那种电感就用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

2Khz,你用22uH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hz,你用22uH的电感?

哦,这个是之前用150k的时候的配置,频率调低之后没改,这个会导致电感发热还有输出波形也不行我知道,但是会影响mos管吗?
其实最开始使用220uH的,不过我看线太细了才换的22uh

楼主:
这个是mos管漏极波形,、0v附近那一段是因为二极管导通速度引起的?
哦,这个是电感100uh时的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电路需要过电流保护。你的电路没有,就会烧管子。

网友B:
是不是匹配没做好?

网友C:
降低频率!加大电感!减少功耗!

网友D:
驱动电压低的问题或者是你驱动电阻太大,尖峰来源一般是电机的干扰,控制电机的我看大部分都是用的10K以上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电压低的问题或者是你驱动电阻太大,尖峰来源一般是电机的干扰,控制电机的我看大部分都是用的10K以上 ...

嗯,,我原来也是,只是发热太严重才把频率降下来试试,尖峰那个有什么办法去掉吗,这两天我研究了一下,好像是漏极串过来的,有人说在漏极加滤波电路,我试过,没什么效果。至于电压,没有辅助电源,只是把电压抬升到源级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原来也是,只是发热太严重才把频率降下来试试,尖峰那个有什么办法去掉吗,这两天我研究了一下, ...

1.C1换成0.1uf的试试。
2.1没有效果就把C1的容值提升看看,220uf或者470uf,
3.电源两端并一个电解电容220uf或者470uf。
先这样试试看。

网友E:
检查PWM波发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电路需要过电流保护。你的电路没有,就会烧管子。

嘛,,还在设计阶段,要先能用了在考虑保护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匹配没做好?

什么匹配?

电容和电感量都应该做一些基本的计算,你这属于典型的试配,出问题是必然,不出问题才是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0可以再降低。

试过了,而且主要的问题在上升沿,不在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频率!加大电感!减少功耗!

频率已经降到几k了,电感也换成100u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PWM波发生电路

单片机产生的,通过三极管放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C1换成0.1uf的试试。
2.1没有效果就把C1的容值提升看看,220uf或者470uf,
3.电源两端并一个电解电容22 ...

那是输出电容啊,和控制端没啥关系吧,要加也是加载电感前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针对加速上升沿。

三极管不提供高电平啊,高电平是由R6提供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输出电容啊,和控制端没啥关系吧,要加也是加载电感前面吧

那你把电容改成0.1uf对尖峰的消除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把电容改成0.1uf对尖峰的消除有没有效果

没用,对了,,尖峰是栅极的,这是我后来用图腾柱驱动电路驱动AOD403的波形也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针对MOS管上下沿。上下沿长了則MOS管之功耗大。你考虑三极管之上下沿不済于亊。集极上沿要短因MOS之输 ...

嗯,,我改用图腾柱驱动,mos管也换了AOD403,驱动波形在24楼关于图腾柱驱动其实我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上管要用npn下管用pnp,是因为反过来的话上管的基极电流会流到下管导致两个管子同时导通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对了,,尖峰是栅极的,这是我后来用图腾柱驱动电路驱动AOD403的波形也有这个 ...

图腾柱到mos栅极之间有没有串一个电阻。

网友G: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到mos栅极之间有没有串一个电阻。

有,试过10欧和33欧,尖峰没多大区别,33欧尖峰后面的振荡会小一些,然后我在mos管ds之间加了个RC串联吸收电路之后尖峰后面的振荡去掉了,但是尖峰还是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试过10欧和33欧,尖峰没多大区别,33欧尖峰后面的振荡会小一些,然后我在mos管ds之间加了个RC串联吸收 ...

你电源VCC有没有类似尖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嘛,,还在设计阶段,要先能用了在考虑保护的问题

你这电路没有防止电感饱和的措施。不加过电流保护,恐怕没有“能用”的那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电源VCC有没有类似尖刺

在源级有,电源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没有防止电感饱和的措施。不加过电流保护,恐怕没有“能用”的那一天 ...

毕竟只是初步电路,连基本功能都不能实现保护什么的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