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基准 可以作为 电源芯片来使用吗 ?

楼主(2017-06-03):
以TL4050-Q1(TL4050A50QDBZRQ1,5V电压基准)为例,见附图一;
负载为 MLX90808 集成绝对压力传感器,见附图二。

请教:
TL4050A50QDBZRQ1(5V的)可以为MLX90808供电(DC5V,7mA)吗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可以。本来就是可以作为adc的参考电源来的,但是给传感器供电的话,需要考虑带载能力的问题,一般基准源的驱动能力都不强的。

网友B:
驱动能力足够的话可以的。

网友C:
别闹,电压基准是给高精度A/D和D/A提供电压基准的,波纹很小,与它配合使用的芯片都有Vref引脚,就是往这个引脚上面接的。电压芯片,波纹一般较基准芯片大,是提供电流和功率的,不要混着用。

网友D:
不在乎成本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闹,电压基准是给高精度A/D和D/A提供电压基准的,波纹很小,与它配合使用的芯片都有Vref引脚,就是往这个 ...

从不乱闹。
官方就有

网友E:
一般是用电压基准ic然后电流扩容就可以做电源了

网友C:
5楼正解,另外,1.电源芯片没必要这么高的精度,2. 一个芯片能干的活没必要两个片子干,芯片越多系统可靠性越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正解,另外,1.电源芯片没必要这么高的精度,2. 一个芯片能干的活没必要两个片子干,芯片越多系统可靠性 ...

谢谢!

产品是给 传感器供电的,对温漂也有要求。

楼主:
谢谢!

请看9楼的回复

网友F:
肯定不行,压根不是一个东西,
不过要用也没人拦着,
反正电工就是爱折腾。

网友G: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H:
一般不见人这样用的

网友H:
稳压的基准电源的功率是非常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稳压的基准电源的功率是非常小的

谢谢大侠,我也是这样想的,因此发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