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D画原理图的右下角注释的求助

楼主(2017-06-03):
再用AD画好原理图后,想要更改右下角的表格内容,比如里面的title、size改为其他的中文内容,或者能不能改一下表格格式

网友A:
有模板的。还有参数

网友B:
首先设置sheet的Title,在右键Option-Sheet 中设置(快捷键O-S),再place text 内容为"=Title"(不含引号),放在Title的位置既可以了。
Author/Rev什么的同样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O-S里面改这个就好了

楼主(2017-07-06):
嗯 谢谢这个方法我之前查到过但是我在这里面改了,原理图的页面上还是没反应,有可能是版本和系统不兼容,安装的这个AD也不能复制,后来我就把这个表格的模板清楚了,自己手动在上面画了一个表格,也算解决了